[运放]
为什么在反相加直流电压然而同相不一样呢、?

楼主:
我用了几个型号的运放测试都是这样,在反相端的反馈电阻上加2.5V的直流电压。理论上同相端也是会有2.5V电压的,但是我实际测是0.9V电压导致运放不能放大信号。换其它型号的运放也是这样表现区别只是同相的电压会不一样而已。都不能和反相端电压一致,请大家教下我这是为什么。在同相端加2.5V直流电压就正常,反相也能摆到2.5V

网友A(2017-07-15):
理论上同相端也是会有2.5V电压的
这是谁的理论,好像没有哪个说过正负两个输入端一定相等

网友B:
建议先找本模电基础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找本模电基础书看看

那为什么ADI和TI的低通滤波器都是推荐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输入端有负反馈时才能与正输入端抅成虛短。等于负輸入端电压追隨正輸入端电压,不过实际存在一小差额~失 ...

我那样不是有负反馈了么?

网友D:
负输入端量一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输入端量一下是多少?

2.2V

网友D:
OP供电是多少?

网友E:
理想状态下是相等的,但是由于运放的失调电压是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