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正弦波抬高后求均方根

楼主(2017-07-15):
设y=5sinωt,每周期采12个点,采样点为nT/12,对正负半周求均方根,结果为3.535,和峰值乘以0.707符合。
假设抬高5V,y=5sinωt+5,仍然采12个点,计算周期均方根。上半周值偏大,周期值偏小。与峰值10V*0.707不符。
问同事他之前拟合过曲线,是可以求均方根的。

网友A:
不相关的二个信号,合成一个有效值为各个信号的有效值平方之和,再开根号。

网友A:
直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交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2=12.5.合成信号的有效值信号(25+12.5)^0.5=6.123

网友B:
是的, 一旦太高信号, 那么偏置的这个直流充分也有均方根值.
所以原来的这个纯交流正弦波的结论 就不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交流信号的有效值平方25/2=12.5.合成信号的有效值信号(25+12.5)^0.5=6.123 ...

您是真大神,忘了直流分量。使用运放给交流信号抬高电压,也是按这样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真大神,忘了直流分量。使用运放给交流信号抬高电压,也是按这样计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