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 里面的特殊引脚:PC13、PC14、PC15 怎么配置为普通输入IO来用?

楼主(2017-07-15):
GD32F103RCT6 里面的特殊引脚:PC13、PC14、PC15 怎么配置为普通输入IO来用?

网友A:
本来它们就是普通IO吧?

网友B:
这个默认的就是普通IO口,输入的话就需要将IO的方向寄存器的设置成输入不就OK了

网友C:
这个是IO口的简单配置的没啥难度的哈

网友C:
参照已有的例程的,像几个线管的寄存器的配置的,照猫画虎的就可以的

网友D:
默认的就是普通的IO口管脚的啊

网友E:
这个就是普通IO口的设置的呀

网友F:
这个还不复杂的,主要是注意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G(2017-08-15):
这个就不很明白了,其默认的不是一般的IO口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