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编译文件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17-07-15):
Error[e78]: The absolute segment on the address 0-9 in the module os_cpu_a (E:\我的试验台\430usos\Debug\Obj\os_cpu_a.r43) overlaps segment DATA16_AN  (seg part no 1, symbol "IE1" in module "test", address [0-0])

如题,希望高手给解释下!

网友A:
有个汇编的文件,把几句指令放在了代码段之外

网友B:
应该算是代码重定位出了问题

网友C:
楼上两位说得对,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
果然是,都是高手啊。呵呵

网友D:
看来该MCU的资源的不能满足程序的需求的

网友D:
通俗点说就是该程序中对MCU资源的设计应用超出了MCU的已有的资源。。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E:
是ucos操作系统吗、

网友F:
这个跟地址分配有关系的还是??

网友G:
这个错误的我还没见过的

网友H:
有个汇编的文件,把几句指令放在了代码段之外

什么汇编文件,什么作用

网友I:
该程序中对MCU资源的设计应用超出了MCU的已有的资源

网友J: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cpu/msp430/watchdog.c、core/dev/sht11.c、platform/MSP430-169LCD/dev/button-sensor.c

网友K:
一般情况下 这种问题是 因为 头文件重载造成的

网友L:
程序里数据量太大导致RAM资源耗尽

网友M:
DATA memory减小,上述错误不再出现

网友N:
由于RAM耗尽,程序里估计有很大的数据量

网友:
检查你的项目文件 *XCL和*DDF
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