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ulink网络直接断开

楼主(2017-07-15):
做的是嵌入式web控制,程序正常烧写到板子上,并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拔掉ulink后,网络直接断开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网口指示灯也不亮了

网友A:
重新复位或重新上电可以恢复吗?

网友B:
程序的问题

网友C:
程序发上来看看啊

楼主:
额,程序很大,我是按照TI例程来做的,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难道没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
程序没有运行吧?

楼主:
有这种可能,但是程序烧到板子后能正常跑,虽然拔掉了ulink,但是板子仍然是上电的啊,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E:
那真不懂了。。。

楼主:
好吧, 周一再说吧,多谢大家

网友F:
估计是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H:
不能带电插拔仿真器。

网友I:
断电之后再拔掉可不可以运行

网友J:
建议看看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其他功能是否能够执行?

网友L:
带电拔掉ulink吗?

网友M:
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N:
网络功能失效了。

网友:
电源电路检查了吗

网友G:
这个跟开关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H:
带电插拔仿真器造成芯片损坏了。

网友I:
可能芯片坏掉了。

网友J:
嵌入式不是有串口输出吗

网友K:
可能烧坏芯片。

网友L:
不能带电拔掉仿真器。

网友M:
能够仿真就是软件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
软硬件复位存在问题吧。

网友N:
指示灯不亮就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O:
程序试下载在哪里,下到flash了吗

网友P:
这是网络接口的,直接使用

网友Q:
网络模块怎么供电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