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13同步转异步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7-07-15):
方案采用的是C6713的 mcbsp和max3111相连,请问各位大神有相应的例程嘛

网友A:
这个好象还有点麻烦, 需要特殊的通信协议么. 毕竟是两个接口. 需要输入和输出, 会存在转换延迟.
不过编程应该不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象还有点麻烦, 需要特殊的通信协议么. 毕竟是两个接口. 需要输入和输出, 会存在转换延迟.
不过编程应 ...

嗯嗯,是这样的,目前想实现的功能是:发送一个字节,然后再接收30个字节,请问您有相应的资料或者例程嘛?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东西给你, 找例程库吧, 里面几个例程拼一下, 基本就能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东西给你, 找例程库吧, 里面几个例程拼一下, 基本就能完成了.

谢谢您 我尝试一下!

网友B:
什么通信方式

楼主:
是利用MAX3111把MCBSP的SPI模式(同步)转换成异步的串口
请问您有相应的例程或者资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现成的东西给你, 找例程库吧, 里面几个例程拼一下, 基本就能完成了.

您好,我尝试了一下。
在接收几个字节的时候可以正常传输,但是多了就会出现乱了的情况,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数据管理问题了,  由于数据传输的异步性, 你得设计一个数据缓冲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累计误差造成的

楼主:
您好,请问累计误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同步转异步的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转异步的怎么转?

用的是max3111芯片实现的同步转异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