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楼主(2017-07-15):
430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电压问题难解决

网友C: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楼主: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D: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E:
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而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LZ ,想想人是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G:
人是用一个三联开关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的,那么可用一种能用单片机输出的电信号控制一个类似于三联开关的元件代替即可,这种元件市场上有售,学名叫“继电器”,用在强电上的大功率的这个元件,通常叫作“交流接触器”,原理相同,由于电信号分直流和交流两种,所以“继电器”或“交流接触器”的工作电源,即控制电压,按其工作原理和工作场合也分直流和交流两种,请安需选用。

网友H:
不是有继电器吗  我真晕  电脑能控制电机 单片机更可以了 何况电脑的CPU还是低电压的  哈哈

网友I:
应该用两次继电器控制 而且还得用光电隔离 以免有冲击

网友I:
交流伺服电机控制
分同步和异步电动机
在单片机和电机拖动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句话控制磁场旋转

网友J:
1,单片机-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2,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
3,单片机-光耦(或继电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K: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可控硅 就可以了

网友L:
对于交流接触器,火花并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主要想实现什么功能,功能复杂的话也就不好说了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应该可以吧?用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可使用电力电子元器件,比如IGBT或晶闸管,中间还可以使用光耦把控制电路与主电路隔离开

网友M:
需要加驱动模块   电机本质上是需要大电流驱动的   单片机不可能提供如此高的电流  需要加驱动芯片   其他的应该很简单了   呵呵

网友K:
分级控制的,MCU->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电机

网友L:
我们这边做的都是三个可控硅、、有光耦隔离、、电流比较小的话这样比较合适。

网友A:
驱动感性负载慎用可控硅,当然不是不能用

楼主:
好的,我知道啦,多谢大家这么多讨论

网友N:
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O:
交流接触器就行。

网友P:
使用继电器驱动。

网友Q:
可控硅能够实现信号转换。

网友R:
你使用的是380V的接触器那就用两根相线供电

网友S:
单片机控制的是驱动电路

网友:
用普通继电器

网友T:
用单片机I/O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

网友U:
                uln2003驱动电路

网友N:
都有交流电机驱动电路的。

网友O:
这个驱动电路网上很多。

网友P:
小电流驱动大电压。

网友Q:
现在的可控硅都设计好的电路的。

网友R:
根据你所选用接触器的规格选定

网友S:
间接控制了电动机

网友T:
光藕电流能多大?

网友U:
        igbt驱动电路也行。

网友V:
三极管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W:
这个需要多级信号放大的

网友X:
这个是多级控制设计的,具有信号隔离的作用。

网友X:
也是相当于小马拉大车的,,前后多匹马的组合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目的了

网友:
用一种能用单片机输出的电信号控制一个类似于三联开关的元件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