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电子焊接的行家吗

楼主(2017-07-15):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焊接的定义:通过加热或加压或两者并用,并且用或不用填充材料,使焊件达到结合的一种方法叫焊接。

网友B:
嗯,具体到电子焊接就是用烙铁头加热,在焊锡的填充下将电子元件和焊盘相结合的方法。

网友C:
元件处理大体分三步:处理引角,用烙铁头镀锡,元器件质量检测

网友C:
一 处理引角:就是在焊接前做好焊接部位的清洁工作。一般采用的工具是小刀和细砂纸,对集成电路的引脚、印制电路板进行清理,去除其上的污垢,清理完后一般还需要往待拆元器件上涂上助焊剂。

网友C:
二 用烙铁头镀锡:就是在刮净的元器件部位上镀锡。具体做法是蘸松香酒精溶液涂在刮净的元器件焊接部位上,再将带锡的热烙铁头压在其上,并转动元器件,使其均匀地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

网友C:
三 元器件质量检测:就是利用万用表检测所有镀锡的元器件是否质量可靠,若有质量不可靠或已损坏的元器件,应用同规格元器件替换。

网友D:
开始电子焊接呢

网友E:
先是温度,不同的焊接对象,其需要的电烙铁工作温度也不相同。具体参考《烙铁头温度测试及应用》

网友A:
对,判断烙铁头的温度时,可将电烙铁碰触松香,若有“吱吱”的声音,说明温度合适;

网友F:
若没有声音,烙铁头仅能使松香勉强熔化,则说明温度太低

网友G:
还有,若烙铁头一碰上松香就大量冒烟,则说明烙铁头温度太高。

网友H:
焊接步骤主要有哪几步

网友D:
 (1)烙铁头上先熔化少量的焊锡和松香,将烙铁头和焊锡丝同时对准焊点。

楼主:
  (2)在烙铁头上的助焊剂尚未挥发完时,将烙铁头和焊锡丝同时接触焊点,开始熔化焊锡。

网友A:
  (3)当焊锡浸润整个焊点后,同时移开烙铁头和焊锡丝。

网友A:
焊接使用烙铁头的过程一般以2~3s为宜。

网友I:
焊接集成电路时,要严格控制焊料和助焊剂的用量。

网友I:
为了避免因电烙铁绝缘不良或内部发热器对外壳感应电压而损坏集成电路,实际应用中常采用拔下电烙铁的电源插头趁热焊接的方法。

网友J:
焊接完成后做必要的处理,以达到电子焊接装配工艺的要求.

网友B:
建议新手使用恒温烙铁,高温下绝缘电阻高的,外壳最好接地。

网友C:
网上有很多教程的,视频的也有,电子书籍也有老T叔分享的书籍里就有相关知识
https://bbs.21ic.com/icview-147097-1-1.html

网友E:
要多动手实际操作,在焊接过程中要注意温度对元件的影响和焊接时间对元件的影响,弄不好在焊接中就会把元器件毁坏

网友F:
电子焊接是个技术活   不过现在大批量生产都已经被贴片机代替了  呵呵

网友K:
楼主是想请教些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多动手练习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L:
烙铁能焊的最小元件是多大封装的

网友M:
简单的焊接的还是可以的,,像FPGA的还是需要些技术的

网友N:
这是要作甚么的?

网友O:
关于这个焊接技术的,楼上每人提供一个参考点的,信息就很庞大的了

网友P:
焊接的不需要多精深的技术的

网友Q:
焊接的对我来说不是大问题的

网友R:
当焊锡浸润整个焊点后,同时移开烙铁头和焊锡丝

我一般是先移开焊锡丝,后移开烙铁头

网友S:
这个不是很专业的,,需要这方面的专家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