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初识spi

楼主(2017-07-15):
在论坛上有看到说,spi只想写数据是,也要有相应的读动作。于是,每次读写都这样是必须的吗?
uint8_t SpiReadWriteByte(uint8_t data_tx)
{
                uint8_t temp;
        /* Write to TX register */
                SPI_WRITE_TX(SPI0, data_tx);
                /* Check SPI0 busy status */
                while(SPI_IS_BUSY(SPI0));
                /* Read received data */
                SPI_READ_RX(SPI0);
        return temp;
}

楼主:
怎么使用spi用中断的方式去接收数据,应该注意什么?

我尝试使能RX  HTRE,但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uint8_t SpiReadWriteByte(uint8_t data_tx)
{
                uint8_t temp;
        /* Write to TX register */
                SPI_WRITE_TX(SPI0, data_tx);
                /* Check SPI0 busy status */
                while(SPI_IS_BUSY(SPI0));
                /* Read received data */
                temp=SPI_READ_RX(SPI0);
        return temp;
}
改成这样试试,SPI是收发同时的,写的时候会读,如果要读的数据就定义变量保存它,如果不要就不理。

网友B:
用官方的例子看看啊

网友C:
可以看看SPI的协议。

网友B:
不知道你们聊的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