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是怎么给的

楼主(2017-07-15):
当外设FPGA不读usb的slave-fifo数据时,当slave-fifo满时,上位机就不能发数据到USB设备了,这时上位机软件就死掉了,是不是会有一个当FIFO满时,给上位机一个ACK信号,告诉上位机这时不要再发数据了,这个信号是怎么给的

楼主:
上位机怎么识别啊

网友A:
USB FIFO满或者空是对应FPGA端来说的.

网友B:
USB的通信都是USB Host端来决定的, USB device没有办法给Host端一个满或者空的信号.

网友A:
你需要在USB host的应用软件来决定什么时候读, 什么时候写.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C:
FPGA与FX3之间通过FLAG信号来判断FX3的buffer 是不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