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用作开关,基极驱动电压能否>集电极电压?

楼主(2017-07-15):
(无正文)

网友A:
VB可以低至0.2V

网友B:
基极串个大点的电阻,只要保证三级管处于饱和状态就可以

网友C:
注意,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请问假如负载是0.2V的,饱和时,基极集电极正偏,这两极之间有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假如负载是0.2V的,饱和时,基极集电极正偏,这两极之间有电流吗

负载不是用V论的,另外注意,只有存在回路才可能形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