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缓冲器是什么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5):
是的, 如果按照瞬态分析, 的确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WDOG_BUF 内部的钳位二极管会起作用限制高电压, 而 WDOG_B 也因为内部的阻抗而变为高电平变慢, 上升沿变得平缓起来

网友B:
不学无术,看看电路方面的书,稳定时变成还是变成3.3V,出现6.6V的条件是原先电容已充充电为3.3V,B端为GND,当B端上升到3.3V,有短蜇的6.6V,随后向3.3V通过上拉电阻放电到3.3V这是电容没有电压差,没有电荷

网友C:
你需要把它的输入保护网络考虑进去。
电压会被钳位,最多可以升到4V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