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ED4*4LED点阵加呼吸效果,求思路!

楼主(2017-07-15):
既可以控制哪盏灯亮,又可以控制每盏的占空比。有没有什么思路呢???
行为P00~P03,列为P10~P13。

网友A:
你会点亮一个,就会好多个啊,就是跟流水灯类似的玩意儿。只不过你按照字库扫描。

网友B:
要用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点亮一个,就会好多个啊,就是跟流水灯类似的玩意儿。只不过你按照字库扫描。 ...

是不是LED灯负极始终给低电平,正极给占空比。需要关的时候把负极给高电平?

楼主:
芯片PWM只有五路,不够,必须IO口模拟呢!

网友A:
查查有没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