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7-07-15):
如图所示,是MOS管恒流源电路,采用电阻的电压与Vref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器输出,可我用万用表量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不是V+(15V),而是6.7V,比较器是开环放大,放大倍数较大,理论上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电源电压吧,为什么?

网友A:
“比较器是开环放大,放大倍数较大,理论上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电源电压吧”
连同MOS管和U1A在内,是闭环。
其实电压跟随器纯属多余。

网友B:
同学,你难道就没有听说过有种叫“运放”的元件么?

网友C:
1.电路图不完整
2.LM358又不是轨至轨运放,不可能到15V
3.你后面还接了一堆,完全会将输出电压拉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是开环放大,放大倍数较大,理论上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电源电压吧”
连同MOS管和U1A在内,是闭环。
...

但是看到很多例图都有跟随器,作用是不是因为op负输入端阻抗较小,加入跟随减小对采样电压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但是看到很多例图都有跟随器,作用是不是因为op负输入端阻抗较小,加入跟随减小对采样电压的误差?
...

首帖图中U1B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阻抗是一样的,都非常大。
你所说“op负输入端阻抗较小”,是运放U1B具有局部负反馈情况。

网友E:
麻烦问一下你这个能实现恒流吗?我的和你的差不多,输出有震荡。。无法实现恒流?求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