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150的频率能跑到120M吗?

楼主(2017-07-15):
核心与103是一样的,不考虑外设的话,是不是极限频率与103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我的应用只要求跑到8M

网友B:
看资料是不可以的,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C:
108M的103系列跑120M可以,130官方是48M,150官方是72M,跑120M估计有困难,可以测试一下电流、温升、可靠性等

网友D:
120MHz的达不到的

网友E:
这个应该比103还要强大一些的

网友F:
130的比103的资源更广泛的,是可以的

网友G:
尝试下的就可以的了

网友H:
这个应该是跑不到120MHz的

网友I:
这个频率跟103差不多的

网友J:
这个平率的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K:
120M不是问题,只要你敢跑

网友L(2017-08-15):
103不是只能跑到108MHz的么?

网友M:
再次过来看了下这个问题的,,这个不容易做到的。

网友N:
这个实际的频率是达不到的

网友O:
这个是需要注意实际的应用场景的。

网友G:
能达到120MHz的么?

网友D:
120MHz的,,的确是太高了,,即使跑起来,系统运行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P(2020-11-09):
GD32F130最高主频能跑到48M,GD32F150最高主频能跑到72M,都不能跑到120M的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