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C CS5532采集溢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7-07-15):
最近在调CS5532。CS5532复位后读取到的寄存器值是正确的复位值。我写入连续转换的命令,然后去读取ADC值,时发现无论何时都是溢出的(观察到转换数据寄存器OF位为1)。用示波器看SDO线是在转换结束后确实被拉低的,但是数据位都是高电平。如下图。结果得到的数据就是0x7fffff(不知道为什么不是0xffffff)。请各位调过这个的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
这是示波器图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呢?5532的程序都被做烂了,照猫画虎,都会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芯片呢?5532的程序都被做烂了,照猫画虎,都会成功的。

用的CS5532呀,对比了很多程序,感觉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CS5532呀,对比了很多程序,感觉都没问题

就找LZ那位问,当年我调5532的时候就找的他,版主是个乐于助人的逗比,xyz后面就是他qq加他甩问,不过按照你现在的情况,基本程序是没问题的,硬件问题占比95%,对照手册查一下,5532硬件电源一定要分清,要不然就是你的现象读出来的数据全是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找LZ那位问,当年我调5532的时候就找的他,版主是个乐于助人的逗比,xyz后面就是他qq加他甩问,不过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找LZ那位问,当年我调5532的时候就找的他,版主是个乐于助人的逗比,xyz后面就是他qq加他甩问,不过按 ...

问题现在已解决,是电源的问题……现在VA+接5V,VA-接3.3V,数据能变化,但是跳动有点大,输入端都接地时,读取到的AD值在21200-21299间跳动,现在怀疑是地有干扰还是5532需要校准

网友C:
这个芯片不是有内部自动校准吗?

网友D:
我用IO模拟的SPI  读出的数据是FF,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2018-04-03):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调试CS5532芯片,也出现跳动的问题(增益为1时),若调大增益,跳动的情况就变得很随机了

网友F(2022-02-20):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溢出是7fffff, 不是ffffff。   (电路VA+ VREF+为5v  VA- VREF-为0v     寄存器配置为:VRS位设置为 2.5V<VREF≤VA+   1倍增益)      结果2.5v输入信号就7fff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