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76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17-07-15):
如题,项目中用了一个LM2576强48V转换为12V,不清楚功耗如何计算。
假设负载电流1A,按照datasheet里边的算法,PD = VIN*IQ+(VO/VIN)*ILOAD*VSAT,其中,IQmA级,可忽略,VSAT为1V左右,可忽略。
那么,PD = (12/48)*1 = 0.25W,
不过我个人觉得开关稳压器的功耗应该和效率有关系,假设转换效率为80%,则PD = (12*1/0.8)*(1-0.8) = 3W。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A:
都不正确。
输入电压48V能不能用先不管,但IQ是不能忽略的。
用效率算出来的损耗是包括了电感和二极管的,不能全算是257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正确。
输入电压48V能不能用先不管,但IQ是不能忽略的。
用效率算出来的损耗是包括了电感和二极管的, ...

是LM2576HV-12,输入电压最大63V,输入48V没问题;
那就是说datasheet里面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是吧,
PD = 48*0.01+(12/48)*1*1 = 0.73W
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M2576HV-12,输入电压最大63V,输入48V没问题;
那就是说datasheet里面的计算方法是正确的是吧,
PD = ...

这样应该可以吧。
但是为什么你的VSAT和我看到的差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可以吧。
但是为什么你的VSAT和我看到的差很多呢?

datasheet里边就是这个图,1A的时候差不多1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datasheet里边就是这个图,1A的时候差不多1V左右。

哦。。。。这样啊。
我看的是它的MAX/MIN/TYPE那个表。。。

网友B:
你这样算的跟实测接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算的跟实测接近吗

没有实际测过,只是为了确认要不要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