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双极性ADC,说说

楼主(2017-07-15):
ADC, dc, AD
谁了解双极性ADC,说说

网友A:
双极性就是正负量程吧,可正可负

网友B:
双极性是以ADC接入的某一参考电压为基准,输入信号电压可以高于或低于基准电压。

网友C:
注意和工作电压还是不能相差太大,一般数据手册都有一个范围

楼主:
嗯,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