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CPLD SlaveFIFO

楼主(2017-07-15):
异步数据传输程序。
在上位机程序在第一次运行时需要点击Cypress USB Console界面上的HOLD RUN按钮后,上位机才能发出数据,后头就可以正常运行,不用每次都点击了!

网友A:
呵呵,以后程序运行不能带个Console软件啊!

楼主:
是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我要在上位机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实现那2个按钮的功能用什么代码实现

网友B:
试试这2个USBDevice->Reset();
USBDevice->ReConnect();

楼主:
有谁提示下那2个按钮,在后台是完成什么功能的?

网友C:
HOLD是上位机HOST端对CY7C68013A 进行复位Reset操作,RUN是上位机HOST端让CY7C68013A从复位中恢复过来运行

网友D:
看看你的Host端对寄存器CPUCS的8051RES操作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上位机程序使用CYPRESS 的cyapi库编程的.

请问在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这个类中有完成这功能的函数调用吗?

网友E:
不晓得了。。。

网友(2018-03-12):
你好,你有开发68013上位机的开发包吗,能否发一份,谢谢,8798622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