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SELECT语句查询显示不准或错误

楼主(2017-07-15):
图1是我用类似select*from  201707S where 时间 between #2017/7/11 22:24:21# and #2017/7/13 17:24:27# ;读到的数据,但是最后越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图2是用图示语言读,但是最后那句传感器=‘R1’无效果,也不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选择BETWEEN后面的时间#2017/7/11 22:24:21#中的小时按照选值不同有时候会读不到数据,也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