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注释的那一行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7-15):
TE, DDS, dc, DM, IDMA
unsigned char temp,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t==2)
                                                {
                                                        t=0;
                                                           //temp=P2;(有什么作用)
                                                        P2=_crol_(temp,1);

                                                }

                        }

}
void dsq() interrupt 1
{
        t++;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流水灯的程序嘛

网友A:
//temp=P2;(有什么作用)
   P2=_crol_(temp,1);
这两行代码, 目的是读入 P2 端口的状态, 循环左移1 位后再输出到端口.

楼主:
哦,和我理解的差不多,谢谢啦

网友B: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3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KeyValue;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键值
void Delay10ms();   //延时10ms
void KeyDown();                 //检测按键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DIG_CODE[KeyValue];
        }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ff;
        if(GPIO_KEY!=0xf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f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switch(GPIO_KEY)
                        {
                                case(0X77):        KeyValue=0;break;
                                case(0X7b):        KeyValue=1;break;
                                case(0X7d):     KeyValue=2;break;
                                case(0X7e):        KeyValue=3;break;
                                   case(0Xb7):        KeyValue=4;break;
                                case(0Xbb):        KeyValue=5;break;
                                case(0Xbd):     KeyValue=6;break;
                                case(0Xbe):        KeyValue=7;break;
                                case(0Xd7):        KeyValue=8;break;
                                case(0Xdb):        KeyValue=9;break;
                                case(0Xdd):     KeyValue=10;break;
                                case(0Xde):        KeyValue=11;break;
                                case(0Xe7):        KeyValue=12;break;
                                case(0Xeb):        KeyValue=13;break;
                                case(0Xed):     KeyValue=14;break;
                                case(0Xee):        KeyValue=15;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f))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
                                a++;
                        }
                }
        }
        }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C:
怎么了?不能用吗

楼主:
是啊,不知为什么

网友D:
检测不到电平了,GPIO_KEY=0xff即使有健按下,键值还是oxff,把值改成0xf0,这样有健按下才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