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DSP的PCB板应注意哪些DSP问题

楼主(2017-07-15):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的布置

网友B:
时钟的布置

网友C:
还有电容的布置

网友D:
P3.2是什么信号?

网友E:
终端电路

网友F:
看哪种了     具体的接口具体分享    原理图设计很重要

网友G:
原理图中包括一些外设的分配和引脚的分配   实时要为画PCB的方便性考虑

网友B:
画PCB时也要注意走线  保护   匹配等问题

网友B:
楼主设计的是哪个系列的 板子

网友H:
考虑DSP芯片与存储器之间的位置布局

网友I:
布局应均匀、整齐、紧凑。

网友J:
功率大的元件摆放在利于散热的位置上

网友K:
输入、输出信号尽量避免相邻平行走线

网友L:
数字地、模拟地要分开,对低频电路,地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

网友M:
对于时钟线和高频信号线要根据其特性阻抗要求考虑线宽,做到阻抗匹配。

网友N:
尽量给出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O:
在时钟线应少打过孔

网友P:
贴片元件最好采用测试焊盘作为测试点。

网友H:
信号线上串联的排阻要尽可能地离存储器近些

网友I: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应尽量分开,最好是用地隔开。

网友J:
有高频连线的元件尽可能靠近,以减少高频信号的分布参数和电磁干扰。

网友K:
最好在线间加地线,以防反馈耦合。

网友L:
高频电路宜采用 多点串联接地。

网友M:
当印制板的外层 信号有大片空白区域时,应加辅助线使板面金属线分布基本平衡。

网友N:
对于多层板,一般都有电源层和地层

网友O:
尽量 避免和其他信号线并行走线,且应远离一般信号线

网友P:
不可选用底层上的贴片元件的焊盘作为测试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