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电源浪涌保护电路中,用两个压敏电阻并联可以吗

楼主(2017-07-15):
各位大侠,小弟图中的RV2应放在整流后面还是前面,防浪涌效果好?图中RV1采用相同规格(直径、电压)的一起并联。
抗浪涌要求1500V不知道能不能过?

网友A(2017-10-12):
1500v需要打多少次,因为压敏电阻是一个会老化的产品,如果只打一次的话可以通过,另外放在整流前后看你需要保护的器件是什么。放整流前则是整流前浪涌的保护,

网友B:
压敏电阻效果不好,反应速度慢。换TVS靠谱

网友C:
但小功率电源用压敏电阻就可以了,如果用TVS估计成本会高上去。好多厂家不会同意的

网友D(2018-02-18):
应该在整流前

网友E(2019-10-06):
换TVS靠谱,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