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5):
指针会改变其他变量啊

网友B:
前者发送的数据存放在SBUF里,后者从SBUF里取数据。可以用中断来实现。

楼主:
一个好的通讯程序模块应该怎么写?

网友C:
协议肯定要规定最大值

网友D:
通信的头几个字节就应该告知此次数据长度

网友E:
嗯,在一帧数据中一定要包含数据的长度,原机地址,目的地址,协议标示

网友F:
最后还要有校验和,你才能保证数据收到要收的,并且是对的

网友A:
当然这个要看通信原理的书。

网友G:
根据你产品的需要来定义你的帧数据结构。

网友B:
指针可以用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H:
保存到数组里面。

网友I:
使用串口中断。

网友:
没有必要使用指针的。

网友J:
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串口中断吗

网友K:
为什么选用指针?是需要保存数据吗

网友L: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M:
接收数据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直接读取就行。

网友N:
这个都是函数代码执行的。

网友O:
发送数据,及时读取接收寄存器就行。

网友H:
你的数据需要连续处理器吗

网友I:
楼主选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J:
或者在主函数里面执行。

网友K:
直接读取RX寄存器。

网友L:
msp430就是在RXbuf这个里面。

网友M:
接收数据使用指针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使用过DMA传输送数据吗

网友O:
你需要在中断里面读取数据吗?

网友N:
楼主对代码有什么要求?

网友P:
双MCU之间的数据通讯的一般采用UAR他的比较好

网友Q:
数据在SBUFl里,从SBUF里取数据

网友Q:
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R:
发生数据传输的需要两边的传输速率一致的

网友S:
这个最常见的是采用UART的接口的

网友S:
不过也有直接采用SPI总线的

网友T:
常用的是UART的通讯方式的

网友U:
双机间的通讯最常见的是UART的方式,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