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时返回错误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7-15):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3
Fatal Error during: OCS,
Bad Target Silicon Revision Number
Please check your multi-processor configuration.
The number of devices in the JTAG scan path
must be correct for the silicon revision to be read.
Or, you may have selected the wrong DSP device driver.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073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C671x TDS510USB 2.0 Emulator
Cpu Name: CPU_1

遇到过的大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XDS510吧,DSP时钟,电压,复位的影响?

网友B:
JTAG上面的TCK信号是好多?另外驱动和CCS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上面的错误是连接不上设备,你的DSP型号没被识别。可以检查下JTAG连接和信号的完整

网友C:
下来就是像楼上说的
驱动和CCS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应该是TDS510 的配置文件,没选上

网友E:
有连接正常的时候吗,是一开始就这样,还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这种错误呢

网友E:
楼主用的CCS是哪个版本,DSP是哪个型号啊?

网友A:
这台电脑没装CCS无法演示

网友C: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链接中10楼分享的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589-1-1.html

网友C:
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法:
打开STEP后,无法初始化硬件仿真器
解决方法:CCS STEP中的硬件配置USB驱动安装或者I/O口出现错误(如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仿真器的电源及仿真头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型号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

USB驱动程序未安装(从“我的电脑-管理”中可以查到是否安装成功驱动)

网友F:
是不是要下载关于芯片升级插件呢?检查CCS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型号?F28335是需要安装补丁的,不知道你的补丁安装的正确不正确。

网友G:
CCS不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H:
驱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I:
推荐XDS100V3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3
Fatal Error during: OCS,

这个版本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3
Fatal Error during: OCS,

是正版的仿真器吗?

网友L:
560这个仿真器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DS510吧,DSP时钟,电压,复位的影响?

这个不是XDS560吗

网友M:
硬件检测了吗?

网友N:
可能驱动不能够兼容。

网友G: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H:
有的芯片是不支持的。

网友I:
现在的DSP仿真器有很多,驱动不兼容。

网友J:
引用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3
Fatal Error during: OCS,

Bad Target Silicon Revision Number

网友K:
引用 楼主: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073
Fatal Error during: OCS,

更新固件之后,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网友L:
现在的510是不是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XDS510吧,DSP时钟,电压,复位的影响?

仿真器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M:
检测一下输出的时钟信号。

网友N:
TDS510是什么仿真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