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

楼主(2017-07-15):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cypress EZ-usb FX Cy7c6461安装时总是会说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而无法安装,但我在另一台机子上却可以。

网友A:
USB driver 冲突
重装系统之后试试

楼主:
我也知道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B:
估计你装了好多USB驱动吧

网友C:
USB驱动一个合适的就行了。装你配机器时人家给的主板驱动上的那个USB驱动

楼主:
这个驱动是一个朋友写的. 工作时要用的

楼主:
而且原有的驱动卸载之后都不能再安装。只有用系统还原才能使原有的被卸载的驱动才可用。(基于Cy7c64613的才有问题,其他驱动没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是Inf文件夹下存在相关设备ID可安装的驱动inf干扰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E:
安装时可先把inf文件夹下含有相关ID的inf删除再进行安装试试!

网友F:
在 windows\inf 中搜索包含你的驱动的 inf 文件,删除该 inf 及 pnf 文件

网友G:
删除所有的该 usb 驱动程序安装在windows中的文件

网友A:
删除注册表中 "我的电脑\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 中 USB 下的 PnP 信息

网友B:
如果是 U 盘的话需要删除 USBSTOR 下的 PnP 信息

楼主:
最后重启下,对吧,我试试,多谢啦

网友H:
Hi kangzj,

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