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转5V电平用一个三极管能否实现?

楼主(2017-07-16):
必须要同相,输入高输出也高,
用2个三极管好像很夸张,
现在IO口是1.8V的,需要转出一个5V的使能

网友A:
加上电阻就行了,单项低速可行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当然可以实现,不放心就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当然可以实现,不放心就用电平转换芯片

现在要用一个

网友C:
如果是单方向传输一个逻辑信号,用一个三极管就够了,输入接发射极,输出接集电极

网友D:
对,用共基电路实现。

网友E:
学习了,输入和输出没有反向,用共发射极电路,发射级取输出咋样?

网友F:
这种情况我用的共基电路,并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双向。
如果是3.3V跟5V双向,则使用一个一个MOSFET就OK,内部有二极管了。

LZ单向的话,至少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