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本人初学单片机,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

楼主(2017-07-16):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发送中断标志检测,每次发送后都要检测
                                            //直到发送完成,才可发送下个字节的数据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想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然后利用中断发送数据。可是串口助手始终无法接收到数据

网友A:
你的开发板和串口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发板和串口是怎么连接的?

我是直接通过usb连接的开发板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配置和你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建议 先用开发板发送某个字符,看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吗。如果成功,再测试从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字符并发送

网友B:
主函数末尾加个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配置和你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建议 先用开发板发送某个字符,看串口调试助手能收到吗。如果成 ...

不知道是不是我代码问题 好像发送不出去,调试助手始终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函数末尾加个while(1);

还是不行  加了还是无法回显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代码问题 好像发送不出去,调试助手始终不能收到

先用官网例程试试

楼主:
大神 ,我用例程还是跑不了,还是不能回显

网友C(2024-03-08):
先用dem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