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eb做稳压管用

楼主(2017-07-16):
1、与稳压管比有什么区别?
2、这是利用三极管的EB极雪崩来实现?这个雪崩电压是固定的吗?是否就是vebo的值?
3、雪崩后多大的电流才是安全的?
4,集电极悬空,与bc相连的区别是?

网友A:
1、没有很大区别。
2、“是否就是vebo的值?”不是。Vebo是厂家保证的最小值,实际值低于Vebo则三极管不合格。实际值一定比厂家提供的Vebo要高一些。
3、这个要看管子封装的散热能力。但发射结比集电结散热能力小很多,因此要在管子最大功耗上打很大折扣。
4、没实验过,不知道。

网友B:
三极管一般bc短接作二极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