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485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7-07-16):
最近在调试单片机485通信,可是有个问题困扰好久,正常发送接收都是可以的,当拔掉串口线,在重新插上后,接收方就接收不到数据了,程序一直保持原来状态没反应(比如正常接收到数据,可以打开关闭LED),串口助手上看了发送数据都是正常的,就是一拔掉串口线在插上就没反应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接收是中断接收。求教!!

网友A:
建议先检查硬件啊,这种问题硬件可能比较大

楼主:
硬件的话,正常连接的时候,接收都正常的,硬件也是常用的485驱动电路。

楼主:
硬件的话,正常连接的时候是可以接收并能控制,看不出哪问题,485常规的驱动电路。

网友B:
收不到数据的时候,测一下485的通信线的波形是怎样的?
各个关键电压是否正常?
MCU是否还正常运行?

网友C:
应该是CPU串口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串口设置问题。

串口寄存器的配置吗?

网友D:
数据帧出错了?单片机收不到正确数据了。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E:
retry机制没整好

网友F:
协议没做好,或者是RS485方向控制没做好。

网友G:
协议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协议没做好,或者是RS485方向控制没做好。

多谢各位,是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是的,问题已解决!

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串口寄存器的配置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