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用hex2000转换成hex后看加密code,可行么

楼主(2017-07-16):
烧错一个加密过的out导致2808锁死,这个项目只有.out文件,加密密码忘了,想用hex2000转换成hex后看加密code,可行么,另外我用hex2000转换时报这个错误,可能和.out文件有关,我换另一个.out能转换,这个.out转换的时候就报错:
D:\Ti\hex>hex2000.exe config.cmd
error: corrupted object file: invalid string table size 4147089

INTERNAL ERROR: hex2000.exe experienced a segmentation fault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Please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with this message and a copy of the input file
and help us to continue to make the tools more robust.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看不到

网友A:
这儿有个文档  借鉴一下
http://www.doc88.com/p-059232775210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有个文档  借鉴一下
http://www.doc88.com/p-0592327752108.html

谢谢版主,这个**看过了,还有其他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看过了,还有其他建议么

没搞过啊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