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芯片AD采样

楼主(2017-07-16):
我有2路AD采样通道 ,每切换一路采一次AD,切换时中间延时了20us  AD采样误差很大。这2路切换,中间要多少时间等待?当我通道切换以后,采1024次 再平均,AD就很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DMA方式

网友B:
通常每路AD采样的时间都很快,从15个时钟周期到几百个时钟周期不等。为什么不连续采样,等到2路AD都转换完成后再一起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呢?

网友B:
DMA出了释放CPU没其他的作用了

网友:
注意采样的建立时间!

网友(2017-09-07):
STM8L051  AD模块有个Sampling time,这个时间是用来干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