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15的外部中断,如何按键消抖解决按一下多次进入中断

楼主(2017-07-16):
STC15的外部中断,如何按键消抖解决按一下多次进入中断,谢谢各位大神的光临!!!
除了用延时函数,不想太占CPU资源。也还听说可以用定时器解决,但是我怎么知道按键那个抖动究竟是多长时间

网友A:
按键消抖,基础训练之一,办法好几种,自己斟酌,这个都不会,那还没入门。

网友B:
首先,这好像是ST的板块吧。STC可不是ST的呦。
另外,按键去抖我喜欢在按键上并一个104的电容,示波器看过,波形挺好的。
个人认为软件去抖一个是占资源,另一个是效果没有用电容的效果好。

网友C:
不是一家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