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向两个设备传输数据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7-07-16):
各位大神好:
最近项目中遇到个485问题,还请能指点1,2。
问题描述:采集设备  的485并接到两个相机上,导致传输的数据不稳定
现象:并接485到2个相机后,偶尔会接收到采集数据。去掉其中1个485连接后,剩下的相机能正常接收采集的数据。
问题背景:称重主机(石英)采集称重信息——通过232接口发出——232转485模块发送到相机,如下图:

还请有大神指教~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注意485不可有长线分支,楼主的连接方法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485不可有长线分支,楼主的连接方法是不行的。

大神,请指教下我该怎么接或者中间加别的啥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指教下我该怎么接或者中间加别的啥设备

从设备1接向设备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设备1接向设备2。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B:
这种是典型的星型接法,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你的通讯模式有问题,这种模式不能采用对等通讯,如果要采用对等通讯就要拟定一个冲突检测规避,否则你还是老实的采用轮询

网友C:
增大并联电阻,默认是120欧姆吧

网友D:
楼主遇到的485通信核术技术问题哦,
硬 件方面:485接口芯片分节点,注意看你所用的接口芯片规格书上写的具体节点数,我用过的最大节点数是255,也就是一根485总线上能并联接255个485设备。
软件方面:通信冲突,485通信是半双工通信的,每个设备发送数前必须先判断总线上是否有其它设备正在发送数据,这是写软件时的核心技术了;只要你能把你写的软件做到发送数据前100%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总线处于空闲状态的话,你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可以这么说,要做到100%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总线空闲状态是非常难,485总线上挂的设备越多就越难判断。如果楼主是第一次玩485双向通信,只能说你得耗上相当长的时间去研究如何判断总线是否空闲。通信要做到总线上只能一台设备发数据不能有两台以上同时发送据,或者一台设备正在发数据过程中另一台也参于发数据,这就是通信冲突。

网友E:
这个要靠通讯协议来保证,硬件上,这种接法存在问题,但是就两台摄像机,几乎没啥影响。

网友F:
2个相机是怎么知道主机要采集的是自己的数据,而不是采集另一个?
会不会一个采集指令发过去,2个相机同时回复而冲突了?

网友G:
modbus 设备地址没改吧

网友H:
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最好是加电工作

网友I:
接法没毛病,协议的问题。

网友J(2020-08-16):
请问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一个485挂载两个设备,只用一个设备时没有问题,用两个设备,采用第一个设备接收完数据的空闲发送第二个设备信息,在空闲结束前结束第二个设备信息的发送,然后接着发送第一个设备信息。但是从示波器上看第一个设备接收到的信息没有规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