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磁阀能用PWM控制吗

楼主(2017-07-16):
血压计的设计资料放气几乎都是用PWM控制电磁阀匀速放气,比例电磁阀价格应该很贵,普通电磁阀的寿命不知能不能允许PWM频繁启停,如果不行的话软件上还有什么方法呢,请教大神!

网友A:
可以用PWM驱动,但未必是最适合的。必须考虑具体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WM驱动,但未必是最适合的。必须考虑具体应用。

谢谢!可是看过一个电磁阀的资料,使用寿命只有三万次,看过最多的是二十万次,用PWM完成一次控制可能需要启停几百次,那用几百次的话电磁阀是不是就坏掉了,有这个担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看过一个电磁阀的资料,使用寿命只有三万次,看过最多的是二十万次,用PWM完成一次控制可能需 ...

所以说未必适合。而且,电磁阀开启、关闭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停几百次。

网友B:
电磁阀铁芯有质量,根本来不及响pwm那么高频率,只是根据平均电压来调节开启大小.所以没关系的.阀芯根本没有跑完全行程.每次操作只能算一次.
搞不懂放气为什么还要匀速.气囊绑带里的压缩气通过气阀孔放气,本来就是一点一点瘪下去的,不会一下子突然全部清空.根本没必要控制速度.哈哈,有点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铁芯有质量,根本来不及响pwm那么高频率,只是根据平均电压来调节开启大小.所以没关系的.阀芯根本没有 ...

“根据平均电压调节开启的大小”,这个指的是不是比例电磁阀,可以调节开启大小的,这种贵不贵几块钱能下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平均电压调节开启的大小”,这个指的是不是比例电磁阀,可以调节开启大小的,这种贵不贵几块钱能下 ...

普通电磁阀,要么开,要么段这种,用PWM控制合适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平均电压调节开启的大小”,这个指的是不是比例电磁阀,可以调节开启大小的,这种贵不贵几块钱能下 ...

想也别想.
你可用手头的电磁阀做个试验,假定额定电压为5v,用外接可调电源慢慢降低电压,看看是什么情况.(要充气情况下试才真实.)电压低到一定值,阀芯电磁力与管道压力平衡,气体就开始排放了.开口大小与力的平方成以例,不是线性的.所以这种控制意义不大.电磁力稍小一点,气阀就全开了.

楼主:
始终不明白资料里说的 “排气速度用PWM控制电磁阀”怎么实现,几十块钱的东西按理不会用比例电磁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始终不明白资料里说的 “排气速度用PWM控制电磁阀”怎么实现,几十块钱的东西按理不会用比例电磁阀的 ...

把平均电压控制到平衡点稍小一点,刚好顶不住开条缝,排气就慢了,再来点商业炒作.哈哈,你的判断是对的.控制好坏那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蒙蒙外行用户还不是小菜一碟.

网友C:
我用的比例阀都是电机控制的。普通电磁阀我是用进气、排气的通断来控制的,普通电磁阀是很难用PWM做成比例阀的。

网友D:
搞几个粗细不同的管子。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E:
普通的PWM肯定不行 不是所有的元器件都可以那么高频率开关的

网友F(2018-01-10):
你说的这个电磁阀应该是加的电压高出气多,电压低出气小,PWM占空比不同加在电磁阀上的平均电压不同,所以可以控制出气的大小。
而不是PWM波形为高时阀打开,为低时阀关闭,一般的阀根本响应不了那么快的

网友F:
所以你不用担心电磁阀频繁打开关闭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
最后控制放气速度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是换了电磁阀吗,还是怎么解决的,能回复告知一下吗,谢谢

@a3724395 :谢谢,你的意思是使用几种不同的管子吗,那这样的话,在切换使用不同的管子的瞬间,放气速度应该会有一个波动,这不会导致测量不准吗
可以不用电磁阀,控制管子的粗细

网友H:
能否用步进电机

网友I(2018-02-18):
普通电磁阀没那么快的动作。

网友J:
我觉得是看平均电压,电磁阀响应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K(2024-04-07):
楼主解决了吗,PWM好像根本不行,用什么方法控制放气速度呀,急!

网友K:
解决了吗,救救孩子吧,毕设还差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