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M3的板子之间,要求实时快速通信,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7-07-16):
(无正文)

网友A:
最快的,应该是以太网通讯了。

网友B:
以太网太臃肿,我觉得SPI应该好点。

网友C:
一般是通过485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

网友D:
2个单片机都连到一个SDRAM或RAM上,这当然是最快的。这属于共享内存方式。

网友E:
用串口就可以啊,2根线搞定

网友F:
如果用在汽车方面的话,用CAN挺好的

网友G:
看你要求的通讯距离和速度呢,用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看看max485支持的电源电压,是否支持3.3V呢

网友I:
推荐SPI了,快速,可以达到好几M,而且稳定,有主从,还是可以配置为双向,所以最合适的选择是SPI

网友J:
可以采用并行通讯方式,用FSMC总线就可以。

网友K:
FSMC是一个主设备去读取从设备的关系而且,FSMC只是一个总线协议,两个都是主,压根没法通信

网友L:
用usb串行总线通讯就好了,速度快

网友M: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Ethernet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