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在12864上面画曲线,可以做到吗

楼主(2017-07-16):
想要在12864上面画曲线,可以做到吗,用什么方式好呢?

网友A:
可以画曲线的,但是精度应该不会很高,因为点是有限的。

网友B:
关键是算法问题,要找到一种高效的算法才可以的。

网友C:
建立一个数组,每个点与一位对应起来,不停的刷新这个数组,同时把这个数组写入液晶就行了

网友D:
12864的画点函数,百度一搜一大堆的。

网友E:
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网友F:
通过描点来显示,写程序还要看你液晶的驱动芯片

网友G:
画曲线的本质还是画点,建立点的坐标系就好了

网友H:
如果要画直线的话,点的限制,很可能导致直线的斜率出不来的

网友I:
要根据起始、终点的坐标来进行相应的坐标变换和画直方向的变换

网友J:
先实现画点,再通过数学函数描述起曲线,选择曲线其他点的坐标

网友K:
百度搜索下铭正同创的例子,他们的例子很全的

网友L:
规定好x轴和Y轴,然后x值从一定范围变化,求出对应的Y值,显示出来就行了呀。

网友M:
一个一样大小的buffer,写数据时写到buffer中,然后再一次更新到LCD中去

网友N:
画曲线的话,不推荐12864,太恶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