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跳转的程序

楼主(2017-07-16):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能不能有continue

网友B: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C: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D: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E: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F: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G:
对,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H: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I: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J:
我开始也是不习惯C,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J: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K:
高手用汇编写程序,你可以看出其中有C的架构

不过,我也看过一些C程序,我猜,那是先用汇编写好,然后手工译成C

希望楼主不是在进行这个工作

习惯汇编就用汇编好了!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刚学C,多看点别人的程序,
这不是什么go to的问题,是你不熟悉,不懂C。
很简单的 for 循环基本可以满足

网友C:
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用什么无所谓;

网友L:
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有点像任务调度,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

网友A:
goto不是不能用,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但要看场合,如果一个goto就能是你的程序完成既要的功能,清晰明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呢
但如果你滥用goto的话,最后你自己都会昏头

网友C:
你可以在一个函数循环里面执行的

网友E:
用判断和循环

网友E:
汇编过来的有点不习惯,也不是不能用goto只要程序结构清晰即可。

网友M:
在C中使用Goto也要谨慎,尤其是在循环体中。goto是无条件跳转,有时候会引起堆栈问题,不宜跳到循环体外。

网友N:
循环结构?还是函数调用?

网友O:
不用goto的话,我也觉得不好实现。

网友P:
这个只要是逻辑实现上OK的,就可以的

网友Q:
循环语句for,while之类的就可以满足,没有什么跳转

网友R:
这个常见的就是采用goto的语句逻辑进行跳转的

网友R:
嗨哟肚饿就是采用do...while..的逻辑也是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S:
一般是做成子程序,用if条件调用

网友T:
C和汇编一样可以跳转的,C里面A函数条用B函数就是一种跳转,和汇编里面不是一样吗

网友U:
不用goto的话,我还真想不起来能用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