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初识GPIO

楼主(2017-07-16):
GPIO, pi, IO, gp, ce

在测试GPIO,发现自己想在程序中给某一个PIN赋值0/1并不能引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中断,经过多次测试发现是使能了de-bounce,这个应该是10ms的消抖,在程序中加了10ms的延迟(只试了100和10),发现程序并没有恢复正常。只好把de-bounce 删掉了

楼主:
在测试GPIO 外部中断时,用另一块板子,设置为output,给0,延迟100ms,再给1。而测试的板子没有跳入中断

楼主:
这个是在一块板子上
如果不删掉de-bounce,在测试gpio int程序实验结果为:设为双IO,双向边沿触发均可触发中断。
PA9=0;
                CLK_SysTickDelay(100000);
                PA9=1;
                CLK_SysTickDelay(100000);
                PA9=0;
                 CLK_SysTickDelay(100000);
                //PA9=1;

当前情况,可捕获一个下降沿,第一个上升沿捕获不到,延迟10ms,还是不加延迟都是一样的结果。
但如果把注释掉第二个PA9重新放上去,就没有中断发生。无论延迟多少也同样没有中断产生。
以个人的理解,是应该要加延迟的,毕竟有10ms的消抖。做这个无聊的实验,是有自己的意图,希望懂的人帮帮忙,解析一下。

网友A:
看下手册,作输入用的,满足触发条件后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B:
你设置为输入了,你再通过输出寄存器配置成跳变,那是不接受的吧,必须的外部端口的电平变化才能引起中断。

网友B:
不过楼主的想法很新颖,哈哈,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