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开关电源板着火原因有哪些?哪些元器件会产生明火?

楼主(2017-07-16):
(无正文)

网友A:
压敏电阻,保险丝,功率管等处;
明火一般是电路上起电弧,不是哪个元件,高压大电流的引脚插头有接虚的都有可能

网友B:
热容量不够的原件升温着火也可能吧

网友C:
除非严重设计不良且使用时有什么特殊情况,否则没有发生明火的可能。注意,元器件烧毁、击穿等可不是什么“明火”,肉眼可以直接看到火苗的才叫明火。

网友D:
有的芯片也能起火。曾经用过某个美国的,被浪涌击打后继续通电就会一直燃烧,可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