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做其它事情了?

楼主(2017-07-16):
当串口通讯发送多个字节的时候 (比如根据通讯协议一次要发送几十个字节)

而通讯baud又很低,比如只有600bps,那么在发送的过程中,MCU是不是

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做其它事情了?

网友A:
我也对这个困惑过,必须等MCU发送完成吗?

楼主:
是啊,而在接收多个字节的时候,我到是比较容易想通,因为收到一个字节后,直到下一个字节收完为止,这段时间MCU可以去做其它事情,但是发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机制呢?

网友B:
可以开个缓冲用中断发.

网友C:
发送和接收都有相应的中断标志位,发送完自动值位,查询相应标志位即可。

网友D:
所谓发送就是把要发送的数据写入SBUF
所谓接受就是从SBUF读取数据

网友E:
在处理器发送数据时,应该进行设置一些标志位,我觉得可以做其它事。

网友E:
是的,这些指令占用的时间太少了 无非就是一个或者几个机器周期嘛
当然之前会有一些配置的操作

网友F:
至于是低波特率还是高波特率并不会影响这个操作

网友G:
不你不需要等待发送完成信号的话 就可以做别的了

网友H:
是,数据串行出去或者串行接受的过程都是有硬件本身完成的 完成之后会置位相关的标志位

网友I:
如果中断允许会引起相关中断
编程的时候要合理安排任务的运行

网友J:
避免发送数据流时不要搞得不连续

网友K:
是,还得避免接受数据流时不要造成数据覆盖

网友L:
波特率太低的话,可以用中断发。

网友A:
差不多这些了,楼主总结下就行了

网友M:
如果有缓存的话 那就不需要等待了

网友B:
一般不会的
串口是独立的吧,一般设定一个字节中断一次
接受过程中
cpu自己个人会运行
只有标志位来了才做响应的处理!!!!!!!!!!!!

网友C:
在单片机接受数据或者发送数据时   通过开启sbuf缓冲中断   可以让单片机去做别的事情   当标志位到来时   触发中断   单片机继续执行数据接受或发送任务   呵呵

网友C:
就不能把波特率提高吗,一般接受的时候没法做其他事

网友N:
又不是多任务系统,所以应该不会干别的吧

网友D:
总是等待就浪费mcu了
加入系统调度一下呢
或者加入缓冲,交给中断去做

网友O:
波特率不要设计的太低了的哈

网友P:
有缓存的话 那就不需要等待

网友Q:
通过中断的与优先级的合理控制的是可以做其他任务的。

网友R:
这个波特率设计的太低了

网友S:
这个波特率设置的太低了

网友T:
这个可以设置任务的优先级的

网友U:
看来合理设计各任务功能的优先级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