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没资源了

楼主(2017-07-16):
DSP没资源了,不够外扩RAM,如何能实现后期的仿真调试呢,有什么NB的仿真器或者有不用扩RAM的方法吗?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型号是28035

网友B:
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片内RAM有10K,能不能用内部RAM仿真

网友C:
换另一种类的DSP试一试!

网友D:
这种应该没办法吧

网友E:
内部或者外部空间都可以仿真28335的,

网友C:
试下严格按照“reset->restart->go main ”顺序来调试程序。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G:
直接内部的RAM不能使用吗?

网友H:
SDRAM芯片就行。

网友I:
使用高性能的DSP芯片试试

网友J:
是IO资源不够用了吗?

网友K:
仿真调试不是只能内部RAM吗

网友L:
仿真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型号是28035

这个RAM不够,简化代码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片内RAM有10K,能不能用内部RAM仿真

可以使用内部RAM

网友G:
这个只能是外口RAM了。

网友H:
现在的外部RAM芯片效率也很高。

网友I:
DSP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J:
推荐CPLD拓展接口。

网友K:
楼主这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L:
只能外扩RAM或者使用其他的DSP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型号是28035

推荐TMS320F28335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片内RAM有10K,能不能用内部RAM仿真

CMD文件分配实现。

网友G:
应该考虑芯片所占的外延空间

网友H:
电路板上适当多加一些0.1uF的高频旁路电容

网友I:
在接地处理时,尽量将一切接地信号就近打过孔连到地层

网友J:
输入、输出元件尽量远离。

网友G:
作周围的元件布局时应该考虑它的外向延伸空间。

网友H:
使高频电流实现电源层与接地层之间的就近消除

网友I:
可以更好进行信号屏蔽、尽可能地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J:
可调元件的布局应便于调节。如跳线、可变电容、电位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