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ucc28070问题

楼主(2017-07-16):
近来初步设计了一个PFC,功率为1KW,用的是UCC28070来做,我现在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为90~260VAC,那么按照最小输入电压90VAC来计算,我得到了一个PFC的电感值,并且确定了所用的电容、开关管、二极管等主要器件!现在搭了控制电路,由于是初步调试,所以调压器不敢一下子升到90VAC,而是在30~60VAC之间试着调试,看看各个参数性能!(此时带的是一个最大200W的负载).我想请教的是,因为我的 电感值是按照最小电压90VAC计算出来的,不知道这个电感值在小电压范围内还适用不?

网友A:
会不会由于不适用导致调试的失败?

楼主:
我也在怀疑

网友B:
在小电压下调试控制电路的一些关键参数也肯定要变动

楼主:
这个我和我同事现在正在调试,发现直流输出到了120VDC

楼主:
VAC=60V左右吧

楼主:
电感开始乱叫

楼主:
电流反馈环的波形杂乱无章,

网友C:
电流环取样是?

楼主:
用互感器取开关管的D极电流

网友D:
整流桥后面的馒头波取样分压电阻和后面直流电压取样分压电阻不匹配吧

楼主:
确实有,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的电压可以上到了直流262V稳定输出了,交流进来大概110VAC左右吧

网友E: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A:
PFC调试 千万别想着先低压预调

楼主:
这个时候环路也出现了问题,开始出现不稳定!

楼主:
大家平时是怎么样调试的

网友F:
28070挺好用的啊,刚开始不熟悉就可以用样机上的参数调调

网友G:
嗯,以后根据设计需要来改变电压环电流环.

网友H:
关注!
我也正在做这个方面的设计,还没投板,如果是我,我也会从小电压开调的

网友H:
直接上大电压就怕浪涌抑制不好出问题,

楼主:
那咱们可以讨论一下了

网友H:
知道兄弟的浪涌抑制怎么设计的,我们这不允许用继电器,基本上只能用热敏电阻

楼主:
你做的肯定是小电源,因为成本的限制,呵呵!市面是几百瓦的PFC到处可见,但是大功率的就少一些了

楼主:
不过照样可以做的,现在俺就搞出来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I:
1KW用热敏电阻会炸掉吧。

网友I:
没有这么用过,继电器应该也不会成本增加太多,而且安全。

楼主:
最大输出10KW,在这个功率级下带了一分钟负载,用功率仪测试,TDH值为2.4%,PF值为0.99,电压电流波形用肉眼看相当的完美!

楼主:
我打算将这个用在5KW的一款电源上面!^_^

网友J:
要注意什么问题吗,这颗芯片好调试吗?

网友J:
浪涌抑制用热敏电阻合适吗,LZ,大约700W左右的

网友K:
上图28070原理图中的互感器匝比写反了吧?怎么初级是200圈,次级是1圈呢?

网友L:
是不是应该初级是1圈,次级是200圈呢?

网友A:
能把你的电路原理图贴出来吗?这样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H:
已解决,多谢大家,结贴

网友M:
这方面的设计我不是懂的,跟大家一块学习的

网友N:
PFC调试 千万别想着先低压预调

那该怎么调试

网友O:
怎么调试, 着确实是个考验.
首先对于高压电路, 先用低压调试测试, 这是方法是对的.
我觉得你既然先上低压, 就的安装低压能正常工作的参数来调试.
正常以后, 提升电压时, 再调整电感参数.

网友P(2017-08-22):
PFC调试,先别低压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