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12v电机把电压拉低了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7-07-16):
电机是12v  2a 的抽水泵电机
在电机打开后把pcb的电压拉低到 2v只有了 单片机还有其他的 电子芯片都停止了工作,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当电机上电的瞬间   12v转5v 输出只有 2v了,5v后面的电路都无**常工作了  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把12v电源更换更大功率的应该就行了,因为电机启动电流远大于额定电流,所以你应把电源放一定余量。

网友B:
5V电路有沒有短路, 有5V电源话,单独供电试一下正常否。

网友C:
12v转5V用的那种电路?

网友D:
12v加一个二极管后,接入大点一个电容;再到78M05。

网友E:
5v供电接上后,12v电压有下降否?

网友F:
加电容能缓解,说明电容还要加大(电容越大,启动时对电源的冲击越小)或者电机采用软启动。。

网友G:
硬启动瞬间电流太大,相当云电源短路,当然会导致启动时不稳定。

网友H:
大电容接到电源输出端会好一些,并接在电机两端启动时反而会加大对电源的冲击。

网友I:
将电机串联一个大电流的电感应该可以有效抑制启动电流对电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