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楼主(2017-07-16):
单片机怎么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电压问题难解决

网友C: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D: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C: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E:
嗯,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而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不是有继电器吗  我真晕  电脑能控制电机 单片机更可以了 何况电脑的CPU还是低电压的  哈哈

网友G:
应该用两次继电器控制 而且还得用光电隔离 以免有冲击

网友C:
交流伺服电机控制
分同步和异步电动机
在单片机和电机拖动的基础之上 总之一句话控制磁场旋转

网友H:
我也来凑热闹
1,单片机-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2,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
3,单片机-光耦(或继电器)-变频器-电机。

网友I:
交流接触器会带来火花问题,用光耦+可控硅 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比较简单的,单片机IO控制一个三极管,由三极管控制一个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一个220V的三相接触器,就搞定了。并且都是隔离的,干扰小点,可控硅控制电动机对单片机的干扰较大。

网友D:
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那个比较简单,而且不容易损坏,用继电器会经常坏的。

网友H:
你是要控制开关呢  还是速度位置都要控制。

网友E:
继电器,知道吧,或者固态继电器        ,
低压控制高压        ,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K:
力矩,速度,还是位置控制呢,要星三角启动吗,几个电机呢,要同步吗,速度精度呢,是不是还要有位置精度呢,开环.....如果是就启动停止,我看去买个接触器,外接个旋钮开关就足够了

网友C:
哈哈哈,控制一个变频器不是更省事吗?

网友K:
如果纯粹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当然容易,不过用通讯模式也麻烦的哈

网友K:
如果还需要速度及其它,就麻烦了

网友K:
如果是简单的转的话就还好。

网友L:
高效率的控制只能用变频器,国产变频器基本上是TI的C2000系列带DSP内核单片机的天下,Microchip也有专为变频驱动设计的带有DSP内核的单片机,做交流电机矢量控制没DSP内核玩不了的。

网友M:
国产各品牌变频器差距主要在内部软件上(为了在几个毫秒甚至几十微妙内完成一次反馈解算,最核心的部分基本用汇编写成),水平差的只能用芯片厂家发布的公版核心控制算法,实力强的公司自己改良和创新核心算法,比如华为、吉泰科、阿尔法等。

网友N:
单片机控制台固态继电器或者是触发光耦就能解决

网友A:
单片机加可控硅,中间红外隔离。

网友I:
不晓得楼主说的控制是启停控制,速度控制,位置控制还是什么

网友H:
有电路图吗?现在我在做这个,但是都不知道怎么着手,请帮帮忙!

网友E:
可控硅,这还是投一回听说
不知道电动汽车里面的低电压和高电压之间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也来凑热闹
1,单片机-继电器-接触器-电机;
2,单片机-可控硅-接触器-电机;

楼上的简单建议比较好,都是很实际有效的处理措施的

网友P:
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Q:
看来各位提供的参考都不错,学习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