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和调压器的保护

楼主(2017-07-17):
最近产品老化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固态继电器连接220V电磁阀,单相调压器接400W纯阻型加热管,一个电磁阀动作是几百ms。另一个电磁阀开1min关闭,频率都不高。 调压器接加热管,前期满功率加热,后期PID控制。 偶然出现了一个电磁阀和一个调压器损坏, 电磁阀两端后来并接了10K电阻, 调压器串接快速熔断器,不知道熔断器规格多大合适?求解

网友A:
建议楼主画个简单的示意图,只看文字不容易看出怎么连接的

网友B:
测量加热管冷态电阻,再根据供电峰值电压计算极限电流,在此电流基础上适当留点余量即可。不过,既然有控制器就不应该指望熔断器。熔断器应保护的是加热管或管线意外短路时损坏调压器或控制开关,开机浪涌应该用适当的控制率来解决。开始加热后不要立刻满功率输出,而是要有个过程,功率逐渐增加直至满功率输出。

楼主:
谢谢CHUNYANG, 加热管冷态电阻120欧,电压峰值310V,选择4A的熔断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