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阶] 海事四轴飞行器选型

楼主(2017-07-17):
根据目前海事系统已开展的各项任务以及无人机的功能特点,按照日常巡航、航海保障、危管防污、应急搜救等海事业务进行分类,给出了无人机在海事系统中的应用需求。
利用无人机进行海上危险联合取证
当发生海上危险事故时,需要无人机配合巡航船艇进行联合取证。该任务的执行过程如图所示,岸基指挥中心接到危险报警后,派出无人机前往目的地进行调查取证(应急无人机可能从基地起飞或者海巡船上起飞),需要配备高清可见光相机无人机将险情信息实时传输给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根据险情大小做出判断,决定下一步的搜救计划。
无人机配合海巡船艇联合执法
海巡船在巡航过程中,若发现不明来历船只,而又短时间内不好靠近时,可派出舰载无人机对不明来历船只进行调查取证,将拍摄信息直接传回巡航船艇;船艇人员据此判断下一步应采取的动作。
无人机在调查取证和应急反应方面,可以保证高效性和即时性,防止肇事船舶逃逸,利用机载的摄像、摄影设备还可记录和保存证据,便于后续处理。
无人机第一时间到达目标区域,并在目标区域上空低速飞行进行搜寻。通过光电吊舱系统可有效寻找视野范围内的有生目标和没有温度的物体进行颜色区分,为救助直升机、舰船指示目标。指挥救助直升机、救助船舶和过往船舶协同实施救助。
通过以上两种典型无人机应用场景的分析可以看出,海事无人机选型关键看搭载的任务载荷是什么,引入无人机以后,海事立体巡航模式必然会大大提高海事任务的执行效率。当然,海事立体巡航模式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这也依赖于无人机在海事系统的逐步实施和应用。
海事无人机选型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人士指出海事无人机选型无人机仅仅是一个飞行平台,其功能归根到底是通过其机载系统中的任务载荷设备来完成的,因此进行海事应用无人机的配置首先要对明确其任务载荷设备有哪些,以及各种任务载荷的功能与作用。

网友A(2017-09-11):
Si24R1是一颗工作在2.4GHz ISM频段,专为低功耗无线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ARQ基带协议引擎的无线收发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为2400MHz-2525MHz,共有126个1MHz带宽的信道。

Si24R1采用GFSK/F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PA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2Mbps,1Mbps,250Kbps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Si24R1针对低功耗应用场合进行了特别优化,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小于0.7u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电流小于15uA,并且可以在不到130uS时间内开始数据的收发。

Si24R1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SPI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ARQ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ARQ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MCU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ARQ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MCU的系统消耗。

Si24R1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MCU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内部集成高PSRR的LDO电源,保证1.9-3.6V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数字IO兼容3.3V/5V两种电压,可以与各种MCU接口。

动能世纪SI24R1总代理,原厂直销,欢迎新老客户随时咨询。
联系人:王R
手机:18688042247
QQ:2355239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