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四轴飞行器巡检

楼主(2017-07-17):
  无人机行业发展迅速在国内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检将会越来越普及。无人机电力巡线因其方便快捷、数据清晰等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供电公司所接受。那么无人机巡线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了这些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电力巡线应用是否能够广泛开展?无人机巡线对传统电力维护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传统巡线和无人机巡线对比
  无人机电力巡线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得分析电力无人机巡检有什么优势?其实离不开的就是方便、快捷和数据清晰,另外就是就是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利用无人机进行电路巡检,最大的优势就是迅速,无人机可以飞在天上,不用像传统的巡检方式那样,爬山涉水。大大的方便了电力巡检的作业难度。
  而且现在的无人机航拍技术的发展,遥感技术的不断成熟,可以利用无人机获取极为清晰的数据,并且根据数据进行分析电路情况,这与人工巡检相比,完全是从手动流转向了技术流的节奏。而随之而来的是时间的节约,人们不用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巡线的途中,节约下来的时间就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线路维护上去,线路安全也将得到提高。
  然而受关注的是,这样的新兴事物能否得到推广?根据当下的行业发展来看,电力无人机巡检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是地形的限制,目前的无人机起飞仍对地形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在飞行的过程中,对周边的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当下无人机电路巡检在平原地区推广会比较容易,而地形较复杂的地区推广还需要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另外无人机电路巡检要求极熟练的操作人员进行操作,对于“飞手”的要求将不是那么简单的能把飞机飞起来就可以,无人机电路巡检要求驾驶员可以将无人机精确的控制到每一个需要检查的点上,因此成熟飞手的缺乏也会导致无人机巡检推广受影响。
  还要关注的点就是无人机进行电路巡检要用到的主体是无人机,那么现在无人机续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在一般的无人机续航时间仍然很短,然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长线段的巡检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巡检到一定地段,无人机的续航时间结束的话,如果返程也是问题。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人士分析说道:“无人机巡检仍然是改变传统作业的一个好的开端。对于高压线路而言,如果巡检工人进行带电作业的话,人身安全将受到很大的威胁,但出动无人机的话,工人的安全将受到很大的保障”。

  另外无人机的技术仍然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相信未来那些因为飞行环境与续航能力带来的发展阻碍都会因为技术的成熟而消失不见,在那个时候,无人机巡检将在传统作业方式中掀起滔天巨浪,科技必将改变世界,相信在未来无人机巡检将成为电力巡检的主要作业方式。

网友A(2017-09-11):
Si24R1是一颗工作在2.4GHz ISM频段,专为低功耗无线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ARQ基带协议引擎的无线收发器芯片。工作频率范围为2400MHz-2525MHz,共有126个1MHz带宽的信道。

Si24R1采用GFSK/F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PA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2Mbps,1Mbps,250Kbps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Si24R1针对低功耗应用场合进行了特别优化,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小于0.7u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电流小于15uA,并且可以在不到130uS时间内开始数据的收发。

Si24R1操作方式非常方便, 只需要微控制器(MCU)通过SPI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收发通信。嵌入式ARQ基带引擎基于包通信原理,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可以手动或全自动ARQ协议操作。内部集成收发FIFO,可以保证芯片与MCU数据连续传输,增强型ARQ基带协议引擎能处理所有高速操作,因此大大降低了MCU的系统消耗。

Si24R1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只需要一个MCU和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收发系统。内部集成高PSRR的LDO电源,保证1.9-3.6V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数字IO兼容3.3V/5V两种电压,可以与各种MCU接口。

动能世纪SI24R1总代理,原厂直销,欢迎新老客户随时咨询。
联系人:王R
手机:18688042247
QQ:2355239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