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IO口控制电源芯片的使能脚需要光耦隔离吗?

楼主(2017-07-17):
如题,大家平时设计产品时,是否采用光耦隔离? IO口直接控制电源芯片使能脚,是否可能发生异常情况造成MCU损坏?

网友A:
一般使能脚不需要隔离,具体要看电源ic的手册里是如何要求的

网友B:
是指什么异常情况?电源芯片损坏导致MCU损坏?
电源都坏了,MCU坏不坏都是不能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