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可控硅过压保护电路参数确定疑问

楼主(2017-07-17):
如图所示,输入电压范围9-24V  。  目的是限压26V。
可控硅用的 单向 7.5A  ,触发电流15mA。

现在计算稳压管的参数 稳压值和 功率。  电阻的值 。

网友A(2018-05-14):
请问,您的这种电路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我也想对直流电源进行过压保护,采用的是tl431进行保护,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这种电路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我也想对直流电源进行过压保护,采用的是tl431进行保护,但是现在 ...

最终没有用这个电路,实际用的是

效果不错。

网友B(2018-07-04):
引用 楼主:
最终没有用这个电路,实际用的是

我是可控硅厂家、如果需要可以找我、QQ:463833370